华擎B75 pro3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22):
诊断卡不跑,一开机马上就掉电,过一下又重启,又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刷了BIOS故障一下,短接绿线不会掉电,也不跑码,但CPU电压出来了,会热,请问谁遇到过不?有图纸不?

网友A:
测测图上位置的电感有没有1.05V的ME管理模块供电,如果没有,把边上的10脚小芯片RT8065换了。

网友:
按楼上给出的方法试一下 结果如何 来更新一下帖子

网友:
华擎主板没有图纸 比较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测图上位置的电感有没有1.05V的ME管理模块供电,如果没有,把边上的10脚小芯片RT8065换了。

大神!能否讲下这种不停重启板子的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否讲下这种不停重启板子的维修思路。多谢!

缺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CPU供电,缺时钟信号,缺复位信号都会导致这主板不断的反复掉电重启。而华擎的1155和1150低端板,总喜欢弄个RT8065来去做桥的ME1.05V供电,这个RT8065又是特别爱坏的,简直已成华擎最新通病,所以我才叫楼主去测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当然前提条件是内存,总线,桥这三者供电必须正常了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CPU供电,缺时钟信号,缺复位信号都会导致这主板不断的反复掉电重启。而 ...

多谢思天大神耐心细致的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测图上位置的电感有没有1.05V的ME管理模块供电,如果没有,把边上的10脚小芯片RT8065换了。

RT8065只有8脚,请问那两腿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65只有8脚,请问那两腿在哪?

那便是我记错了,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思天大神耐心细致的讲解。

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要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