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工控atom小主板找不到开机针脚望帮助

楼主(2016-12-22):
淘的板子,上电红灯,找不到开关针脚

网友:
查IO引脚 短接

网友:
请问在哪个位置

网友:
自己胡乱短接已经点亮,谢谢,差点烧板子

网友:
是不是左上角那个接口

网友:
找不到的情况下可以红笔接地 黑笔去扫

网友:
工控板一般直接强开就行,绿线接地就OK‘

网友:
这个可能用单12V电源的,接ATX电源的话,如楼上所说控制绿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