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屏幕花屏并伴有吱吱声大师傅来指点下

楼主(2016-12-22):
显示器本来到不是特别贵,重在折腾。

现象如下:

显示器正常显示的时候一切正常,花屏的时候,整个屏幕三基色花屏, 三秒左右闪烁一次,并且下端出现粉红色往下逐渐消失。。 花屏是伴有吱吱声,不花屏的时候没有这个声音!

大师傅,求指导这个是哪儿坏了?

网友:
花屏的时候测下逻辑板上的vgh  vgl电压看看  有声音响  应该是有微短路 负载过重

网友:
在 花屏的时候看看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屏上有问题吧

网友:
这看起来是屏坏了,,,,

网友:
灯管漏电吗?

网友:
屏上线路有问题,查查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一台优派无边框屏和楼主的是同样的故障,有没有解决过这样问题的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应该是屏上有短路哦

网友:
不花屏的时候图像正常吗?这种情况是屏逻辑板上面有短路,导致升压电感啸叫,同时电感还发热巨大,用手摸摸会烫个泡出来。查一下是哪种电压短路了,此类故障一般可修复解决,个别是玻璃基板上面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