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Air A1370 10年款不触发一例,时序很重要

楼主(2016-12-22):
          接一台苹果A1370  11寸AIR,客户反映是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了了!电源插上有亮橘色灯,把电充满至绿灯还是不能灯,所以拿过来给检查下什么问题。打开后盖看了下,表面无进水现象,客户以前换过电池,板子倒是没有拆过,取了电池,再接外接电源未见自动开机,所以键盘坏可能性也不大!(其实这里是错误的),跟客户说明主板大概情况报好价格后,让客户留机回家等消息了。

      下午再次拿出这台电脑,拆出主板:2010年版A1370 版号  K99 (820-2796-A) 双核 MCP三合一芯片。看到这芯片想起了HP V3000 ASUS K40IN    APPLE A1278双核款 。因为这几款机器都采用了类似的主芯片。且易坏!纵观主板正反面无进水腐蚀。电源头亮绿灯,说明待机电路是基本正常的,结合图纸和点位,简单的测试了一些关键测试点,L6995   PP3V42_G3H_REG 3.3.42V正常;J5700 第11脚SMC_ONOFF_L开关有3.3,按下开关有拉低,但电流无任何变化。看来问题可能性出在SMC和MCPM上面.当然这只是猜测,我们做技术的还得结合实际线路信号和时序来进一步确认道底是谁出问题。
       打开图纸第3页K99 POWER SYSTEM ARCHITECTURE。苹果的图纸做得很详细,有上电时序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既然有时序那就老老实实按时序走。经过测量发现SMC正常发出PM_RSMRST_L 3.3V给 MCP89.但接下来MCP并没有正常的发出PM_SLP_S4_L信号去开启后继电压。P3V3S3_EN  DDRREG_EN  P5VS3_EN_L为0V.开始尝试用风枪加热主芯片,通电瞬间未出现自动上电,触发开关电流也依旧纹丝不动。难道不是它坏了还是芯片虚焊比较严重。再次翻开图纸及点位,将MCP工作的条件全部查了一遍,再次锁定问题就出在它(MCP89)身上。果断上BGA,260度等了10秒的样子,待主板冷却后通电试机,也未见自动上电,短接开关脚,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看来我并没有冤枉你!(这里想说的是,苹果机器也有个别是放电不会自动上电的)。不能以此在未拆机测量的情况下判断是键盘坏等等。。。曾经遇到过多台A1278主板坏,键盘开关也坏的,经验判断只适合部分机型。本机问题 很简单,算是此类机的一大通病。修苹果图纸和点位很重要。按照时序走,不会走弯路。维修没有”捷径“,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变成了“捷径”。最后把此机的点位,图纸,BIOS备份资料全套奉上,供大家使用!各位看官,喜欢就帮忙加加分吧。

网友A:
苹果 居然用  AMD 的 桥???? 找死啊。。。 AMD 的东西 虚焊就 老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 居然用  AMD 的 桥???? 找死啊。。。 AMD 的东西 虚焊就 老火

不是AMD,是NVIDIA芯片组

网友:
LTU图纸,点位,BIOS

Apple Macbook Air A1370 820-2796-A (MLB K99).pdf

A1370 820-2796-A BK.zip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这时序怎 么能看懂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

网友:
这款是不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B:
苹果我这很少修,收藏了,希望以后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我这很少修,收藏了,希望以后用到

都一样,哪有天天苹果修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哪有天天苹果修呀,呵呵

刚看了你一个修苹果的帖子,报价太低了哦,报300被砍到200,是我最低800。不修就让他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哪有天天苹果修呀,呵呵

刚看了你一个修苹果的帖子,报价太低了哦,报300被砍到200,是我最低800。不修就让他爱找换板就找谁换板吧。

网友:
好贴,果断加分

网友:
苹果很少修到

网友:
时序是很重要呀

网友:
慢慢查就是耗时间呀

网友:
楼主很厉害  这都能修好 。。 给你加分

网友:
还没怎么修过苹果的产品。。。。。这下算是涨了下姿势

网友:
厉害啊,能修苹果修这么明白,高手

网友:
苹果修的少,,到是系统没少装,,装系统下载驱动太慢,,10m的网速下载一个小时哎,,不容易

网友:
苹果的经验大家很需要,楼主技术经验老道,学洗了,按图示,踏实修机就是捷径,时序很重要。

网友:
买苹果就是装B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