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会引起不跑码 或者跑乱码 吗

楼主(2016-12-22):
IO会引起跑乱码 或者不跑码吗 跟跑码有关吗

网友:
有些应该肯定会 吧

网友:
应该会的吧,可以断开试试

网友A:
会造成不跑马的
沈元
会引起不跑马 怎样去判断是不是IO的原因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造成不跑马的
会引起不跑马 怎样去判断是不是IO的原因呀

网友:
会 有的循环跑马就是Io问题

网友:
会,有问题的IO造成不跑码是肯定的。造成档代码,跑乱码也是有的,就拿V星来说,IO芯片上的KB_CLK和KB_DATE这组PS/2键盘接口数据时钟信号如果出问题,就会导致档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