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主板MS7519不触发的RTC电路故障时遇到的陷阱

楼主(2016-12-23):
病况;不触发
治愈药物:
治标——挖掉延时电阻,一坨锡连上。亮机
治本——挖掉微短的1U电容
病因分析:
不触发,首先查CMOS跳帽,是否有3V的VCCRTC,结果没有。
50%的主板是没有图纸的,加上这个故障很简单,感觉像是送钱,也就没有找图纸,更没有上论坛找帖子,直接跑线
从电池正极开始跑线到跳帽,发现一个电阻一端有3V,另一端0.4V,而另一端正好连接跳帽的中间针!哈哈,问题找到了,挖掉它,从料板上补一个,只是这个电阻太小太小,挤在电池座和跳帽之间,不是很好焊接,所以想一坨锡连起来。为了确认连锡不会有多大影响,特地翻了下迅维的主板书

当时跑线量的是电压,所以只发现了一个电阻,就想当然的以为是这个1K的电阻,搭锡,上电,亮机,能进系统,装机。
老板回来了,了解了怎么回事,看过维修记录,要我重新焊接电阻上面去。说是为了更稳定,还特地找了下图纸,结果真的在他的电脑里找到了,打开图纸,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一查图,发现其实搭锡的,根本就不是1K电阻,而是20K延时电阻,虽然搭锡能亮机,但是重新找了个电阻,焊上去后发现,还是不上电,CMOS跳帽电压仍然是0.4V……
最后老板提醒,挖掉C537就好,说完就走了
我想了会儿,为什么挖掉呢,不像短路,除非微短,有了一定的阻值,可能是和电阻分压了。带着疑问,挖掉它,上电,ok
现在想想,若当时没有挖掉,继续下去,迟早有一天会3VSB短路,或者很快,电池没电,又开不了机之类的问题,细心,细心,修电路,必须细心,尤其是电阻两边电压不一样时。最好换下元件后,再测试下好坏,确认下。。
觉得这个帖子有点意思的,就帮忙评个分,助人为乐,手有余香

网友A:
电压变低的 肯定要先排除漏电或者短路了

网友:
这个也是延时电容 最好补上去

网友:
这个应该是延迟电容处理rtcrst信号到跳线帽南桥工作的

网友:
你6   你老板更6    碰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是省事堆锡,容易返修

网友:
台板CMOS电路经常有这问题

网友:
原板子上的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
复位延时电路直连也能开机啊,最后把电容拆了没装咩

网友:
这个RTC电路部分板子线路走在夹缝中,原件又小,想换太难了---放大镜凑不拢看不清,烙铁也不好下!

网友B:
延迟电容对地漏电,这个电容最好也补上去,一时半会可能没事,但二手主板,82801JB的南桥质量因为使用环境迥异会变得参差不齐。进而会影响到RTCRST#这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不正常。以后就算再拉再补都无济于事,只有换南桥。

网友:
你直接连焊锡在基地要被爆菊的  哈哈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出来啊!!

网友:
有图纸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变低的 肯定要先排除漏电或者短路了

谢谢!我百度了一下,电阻的烧坏一般是“电阻膜”被氧化变质而电阻大大增大甚至断路(开路).有的是电阻膜的熔断而断路(开路),基本很少有短路或微短的情况。以后不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迟电容对地漏电,这个电容最好也补上去,一时半会可能没事,但二手主板,82801JB的南桥质量因为使用环境 ...

我去,没这么严重吧,以前从来不补的。。。。

网友:
该拿镊子敲楼主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