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系统就死机。求助中

楼主(2016-12-23):
G460板子开机正常 。接屏也正常 。进系统到图标时就死机了。而且像是硬盘没有动静了。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刚接到只是进水的。换了个待机芯片就正常 了。可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进PE系统看一下,是不是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硬盘试一下啊

网友:
先排除软件,在搞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到只是进水的。换了个待机芯片就正常 了。可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问题

继续查下进水吧 和这个板子桥在键盘下 进水也相对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