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JPVSP

楼主(2016-12-23):
各位指导一下,p24PVSP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芯片是戴尔的7010mt主板的。

网友:
芯片最好是拍个清晰的照片。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2018-02-24):
这个芯片取了也能正常使用~真不知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了~

网友A:
最后问了一下师傅~这是一颗COM口控制芯片~

网友(2018-06-01):
引用 网友A:
最后问了一下师傅~这是一颗COM口控制芯片~

你师傅没有细看,COM口控制芯片就在COM口旁边,你师傅随便说的。

网友(2018-11-02):
我怀疑这是一个密码芯片,联想V490U主板上也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2019-03-27):
哈哈这个芯片取掉确定好用的。但这不知道这个芯片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9-09-27):
这就是个 COM 控制芯片了~ 取了 com 接口不能用~其它的没得影响~

网友(2023-08-04):
这个芯片坏了,提示不过内存。内存一直报警,手放上去特别汤。取下来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