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为什么这个关不了

楼主(2016-12-23):
在搜索的时候想把这个关掉 可是关不了 就是站长推荐右边的那个关闭 有时候很碍事

网友:
可以关的,不过重新转换网页它又出来,再关。

网友:
chrome  加adblock 从此上网如次清新

网友:
我的可以关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关的哦!!

网友:
哈哈,流氓广告《修行》

网友:
我的可以关

网友:
没注意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不能自删回复.

网友:
这个修行广告实在是轰炸式的!感觉不好!建议管理员推广要适度!!!

网友(2017-02-05):
我的也可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