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23):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一台iPhone6 Plus故障机,客户描述为不开机,原因未知。拿到机器后,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250ma。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起初判断USB控制造成,更换以后故障依旧,后来询问客户以后,发现感应也失灵,检查主板电源发烫,于是再查J1111座子阻值。

  经过测量J1111前照相听筒座发现28脚对地。如图: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查看线路图,找到相通。测量以后发现C1114损坏,直接拆除。测试开机正常,故障解决。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装机测试,正常开机,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有个测试点可快速判断是不是USB管漏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测试点可快速判断是不是USB管漏电问题

哪个测试点 楼主标出啊!~

网友:
学习下高手,新手一个、

网友:
不错 维修查找很有经验 我们就还要 要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测试点可快速判断是不是USB管漏电问题

知道可以发帖说明下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测试点可快速判断是不是USB管漏电问题

我也想知道,大哥发个图看看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最爽 了,

网友:
那么简单粗暴。高手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测试点可快速判断是不是USB管漏电问题

是哪一个测试点可以说一下嘛

网友:
这么简单秒杀的故障

网友:
大师修机就是神速,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这里短路只会漏电  怎么会不开机?

网友:
帖子是转载的吧。楼主。

网友:
又是总线引起的通病

网友:
usb管理芯片坏了。是不联机。可以这样验证吗。排除usb管理芯片。

网友:
感应不灵,电源发烫,这是个线索啊。那个电容是怎么测到的?烧鸡还是熏香,或者拆除法???请问

网友(2017-08-16):
修机大师 。。。。。。。。。。。。。。。。。。分享经验

网友:
松香怎么操作才能吸附在主板上呢,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有个测试点可快速判断是不是USB管漏电问题
这个是哪一个测试点啊??

网友:
电容短路,摸着不发烫吗。根据故障现象修起来多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