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示器显示效果不好,请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6-12-23):
我自己改显示器,用的屏是N133L1-L01 C01的屏,主板用的乐华N91,目前是效果不好,自己有改屏线,剪断自己接的。
效果如下

网友:
这个屏背光有问题吧

网友:
感觉分辨率不是挺对

网友:
感觉屏线也没有接好,或者程序不对

网友:
感觉程序不对 LOGO是正常的么

网友:
这个就是程序不对哦!

网友:
程序是不是不对还就是屏线有没有选对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试一试

网友:
无信号的时候显示效果都很好,估计是VGA线或者驱动板本身的问题,固件我换了2个了

网友A:
你这屏线不对,或者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屏线不对,或者驱动板程序不对

但是没有信号的时候效果就很好呀

网友:
是不是屏显没接好,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B:
改屏线干啥,驱动板套件毕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屏线干啥,驱动板套件毕竟不贵。

因为没有这个屏线,就用的笔记本原来的线改到驱动板上的

网友:
可能有线没接上 少差分信号对

网友:
看上去颜色有点偏红色

网友:
应该是三基色信号线没有接对

网友:
8位 6位 没弄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