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内置光驱坏怎么装WIN7系统

楼主(2016-12-23):
苹果一体机A1311,2011年的机器.........内置光驱坏怎么装WIN7系统,用外置的光驱直接就卡死不动了,WIN7安装版的U盘也认不到.........但是苹果系统可以用U盘装上........现在屏线不太好了.....不敢拆了.........除了拆机器....还能怎么弄.......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过一样的,后来换了光驱也不行。结果他妹的 换张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过一样的,后来换了光驱也不行。结果他妹的 换张盘就行了

问题是内置光驱坏掉了......都不进盘.........

网友B:
换其他安装版的win7-8系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安装版的win7-8系统试试吧

版本换过好几个了,无论是外置USB光驱还是U盘,都不行

网友:
Winclone试一下

网友C:
在苹果系统里用BOOTCAMP按提示做张WINDOWS安装U盘不行吗?

网友:
灰常感谢...........用这个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苹果系统里用BOOTCAMP按提示做张WINDOWS安装U盘不行吗?

这个不行,任何USB设备都不支持,只支持内置光驱,然而我用楼上的方法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