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 不知原因的烧!

楼主(2016-12-23):
看到这个板,我都惊讶了,没有外来因素 能烧这样,也算是奇迹。。

100% RT809读取

网友:
BIOS 稍后上传

网友:
结果修好了???????????????

网友:
结果修好

网友:
这种也能修好 ,不简单,精神可嘉。

网友:
这烧得真是厉害

网友:
修好了 还要把焦的地方刮干净

网友:
估计烧的地方是19V的线路吧,电流大

网友:
是不是进虫子了,这么厉害

网友:
在边上烧的 应该是主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