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不断重启修复

楼主(2016-12-23):
ms-7636 版本3.1 昨天给客户换上好好的,今天就回来了,不断重启,坏的也太快点了吧。细测各电压瞬间都有,没时钟产生。奶奶的H55,没时钟也不断重启。找到时钟芯片开启信号,瞬间电压是1.1v,不正常再找来源

时钟开启信号Q17三脚1.1v,卸下Q17,   二脚1.1v稳定,三脚3.3v稳定。

这小管子不好找,分析原理,不装也没关系。上电测试亮机

网友:
这小复合双三极管坏的很多,V星通病之一。

网友:
这种复合三极管最难找,、有时没办法只能用两个三极管代替

网友:
这种复合管 看着有些绕

网友A:
保护隔离管吧  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拆 特别是华硕不认U盘的  连网卡不能上网都是它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管吧  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拆 特别是华硕不认U盘的  连网卡不能上网都是它的错

并不是保护隔离管,是2个三极管组成的开关复合管。

网友B:
不装真的没关系吗???还有这个Q17在什么位置,,楼主能不能拍个板子的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真的没关系吗???还有这个Q17在什么位置,,楼主能不能拍个板子的位置图!!

点位图  cpu供电芯片的左下脚

网友:
检测电压及信号

网友:
Q17只是做开关上拉组合。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