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cih61c不认显卡 PCIE几个条件已经查了

楼主(2016-12-23):
插槽a11有3.35v  b5b6有3.34v  3.3v和12v供电也有  然后插上显卡和没插一样

网友:
插上显卡  显卡风扇也在转 但是插显卡没反应  插集显是正常的  会不会是bios

网友A:
可以先清下BIOS  不行再刷BIOS  再不行就将就用吧 貌似一般都是桥

网友B:
排除PCIE插槽虚汗氧化后 可能是桥虚汗了。。。楼主的手机像素也太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清下BIOS  不行再刷BIOS  再不行就将就用吧 貌似一般都是桥

表示清了  感觉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PCIE插槽虚汗氧化后 可能是桥虚汗了。。。楼主的手机像素也太差了

用的安卓手机照的  当时说的是拍星星  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清了  感觉不是bios

那就直接干桥吧

网友D:
测测显卡槽至桥的16对精密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显卡槽至桥的16对精密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量了  都是430左右

网友:
看来是桥的显卡模块出问题了!!换桥吧!!

网友D:
那看来确实要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看来确实要动桥。

那就只能就这样用集显

网友:
如果客户可以接受,那就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