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显示器开机屏幕自动跳出图像设置等功能菜单栏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23):
开机后没有按按键自动跳出菜单栏并且自己乱换菜单栏然后自动关机,在开开仍然是这样 。拆掉开关功能键显示器正常,但我测了下开关的各个按钮也没问题呀,难道我测的不对?会是mcu程序问题吗?

网友:
希望有大神给解决一下,

网友:
拆掉开关功能键显示器正常,那你就把这按键换了,,,

网友:
按键先全换了再看

网友A:
开启机器,拔掉按键板就可以看到问题了

网友:
按键漏电实测不出来的,按键全换

网友:
按键短路了吧

网友:
按键板有漏电或有按键联电了,用万用表导通档测下按键

网友:
遇到一台三星17的 电源板问题导致的

网友B:
拔掉按键板也是自动弹出

网友:
不然你就先拔掉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按键板也是自动弹出

之前拔掉按键板没出现过问题,然后我把按键板上的按键全扣掉只剩开机键,插上一开机亮屏后有一个好像亮度条一样的菜单栏进度栏从左边快速走到最右边后黑屏 然后又亮屏接着上面的步骤一直重复黑屏亮屏,我拔掉开关板直接插上电也一样一直黑屏亮屏的重复,亮屏时电脑画面是正常的,就是那个菜单栏进度条走完后黑屏。好无语啊。

网友:
按键 电路 也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机器,拔掉按键板就可以看到问题了

拔掉按键板,之前就正常了,我把按键拆掉只剩个开机键,插上屏亮但出现一个菜单栏进度条从左到右快速走到头就重启了,然后就这样重复重启。那个菜单栏最左边好像是个ok的字样。这种情况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一般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按键全部更换就可以。拔掉按键板与驱动板的连接线可用来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

网友:
给按键都换了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先

网友:
还是按键引起的,,直接用蜂鸣档可能测试不出来。。用欧姆档才能捉出真凶。用20m或是200m,,逐个测试对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