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麦芒5没反应

楼主(2016-12-23):
接一台麦芒5一点反应都没,听客户说掉地上就成这样了。拆开也没看到有明显的问题,这摔的机不知咋下手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脱落或者虚焊的,仔细检查一定可以的

网友:
看电流判断故障。

网友:
和本本一样,看电流大小,来判断相应的故障点,到哪一步。

网友:
既然没反应,首先查开机键电压,无电压,查电源供电,如果正常,电源IC问题,后面就要你自己去摸索判断了。

网友:
这个需要跑电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