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充电不进电或越充越少,求 二极管 接法

楼主(2016-12-23):
充电 越充越少,我估计是充电控制管 挂了,网上看到 有 不少同行帖子说  接个二极管就 可以解决,想问下怎么接法?    手上没有图纸,只能摸索摸索

有同行高手 能指点一下吗?   智能机的

网友:
你说的是直接用5V充电过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二极管有0,5V压降能接吗。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子搞了,搞不好的话,轻者用不了多久就又不充电,重者可能会冒烟··········接的方法是USB的5V正极接二极管的输入端,然后从二极管输出端飞线出来接电池座的正极,最好在二极管前再加一个1K的电阻限一下流,这样安全些,不过最好还是哪里坏了换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子搞了,搞不好的话,轻者用不了多久就又不充电,重者可能会冒烟··········接的 ...

串1K还怎么充电,如果是恒流的充电头,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满电了,电池会自动断开保护,理论上可行,不过会不会对手机造成什么后果不清楚,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1K还怎么充电,如果是恒流的充电头,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满电了,电池会自动断开保护,理论上可行 ...

我之前修过一台不充电的荣耀4X,修到要崩溃,都不好,就是这样链接处理的,不串那个电阻的话很容易造成二极管发热严重的现象,当然也不是每个二极管都会这样,但是,我们都没有说固定拿哪种二极管来飞线,都是废主板上随意整一个来的,要是上一次你用的那个二极管没啥情况,这一次用的就会发热呢?而且1K电阻在上面可以给二极管分压,不至于让二极管压力太大,电流不会耗掉多少,充电照样可以充,就是没那么快而已,你是没见过单串一个二极管发热过大冒烟,后壳烧融的情况,见过后你就很乐意串个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1K还怎么充电,如果是恒流的充电头,直接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满电了,电池会自动断开保护,理论上可行 ...

而且,做这种飞线式的维修本来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的,但不管怎么不得已,都必须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进行的,不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修过一台不充电的荣耀4X,修到要崩溃,都不好,就是这样链接处理的,不串那个电阻的话很容易造成二 ...

不是说不串电阻,1K太大了,根本就充不了电了,几欧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子搞了,搞不好的话,轻者用不了多久就又不充电,重者可能会冒烟··········接的 ...

理论上电池充满啦,电池是不会再充电进去的,不排除差劲的电池爆炸的可能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串电阻,1K太大了,根本就充不了电了,几欧就行了

1K的电阻那么大,都可以拿来做上啦电阻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电池充满啦,电池是不会再充电进去的,不排除差劲的电池爆炸的可能性。

电池充满是会停的,只是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有时候那个二极管会发热的,这个最讨厌了,刚刚搞好都正常,用用就慢慢的越来越热,塑料后壳都能烫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的电阻那么大,都可以拿来做上啦电阻啦。

1K确实是大了,但是为何上次我用个1k就正常充电呢,我回去看看我的万用表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串电阻,1K太大了,根本就充不了电了,几欧就行了

1K确实是大了,但是为何上次我用个1k就正常充电呢,我回去看看我的万用表看看先············

网友D:
5V充电,串二级管串1K电阻,二级管压降是0.5V,电池的充电电压是4.20V,那么5-0.5=4.5V.电阻(1K)的压降是4.5-4.2=0.3V.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充电,串二级管串1K电阻,二级管压降是0.5V,电池的充电电压是4.20V,那么5-0.5=4.5V.电阻(1K)的压降是4.5- ...

鍺管是0.2V左右,硅管是0.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确实是大了,但是为何上次我用个1k就正常充电呢,我回去看看我的万用表看看先············ ...

1K电阻太大啦,过去的电流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充电,串二级管串1K电阻,二级管压降是0.5V,电池的充电电压是4.20V,那么5-0.5=4.5V.电阻(1K)的压降是4.5- ...

用一个硅二极管就行啦,1K的电阻那么大,过去的电流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满是会停的,只是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有时候那个二极管会发热的,这个最讨厌了,刚刚搞好都正常, ...

看来还是不安全,还是修好充电电路吧。

网友:
主要利用二极管的压降,但不安全。

网友:
你说的是直接用5V充电过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感谢分享,积分又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