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305FA BIOS 再问一下这IO可有带程序

楼主(2016-12-23):
华硕 UX305FA  接电待机只有1.001  主板上的电感只有充电的有3.6V 其它的电压都没出 很怪的是测5V电感对地基本上是对地 所以就用烧鸡大法 烧一下不短了 阻值上到100多了但问题还是一样的 测了半天发现IO芯片很多对地短路 应该是IO的问题 可这种是封装的 不知道这种有没有带程序,有哪位大师修过种,告知一下,随手上传一个备份下来的BIOS

网友A:
写错了 待机只有0.001

网友B:
BGA的EC?此EC应该不带程序,上次有换,真接买新的试下吧!

网友:
应该有把   就是跟苹果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的EC?此EC应该不带程序,上次有换,真接买新的试下吧!

你有试过吗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回想起来好像是8587的,也是BGA的,淘宝买的,用上去没问题,你这个也要试下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回想起来好像是8587的,也是BGA的,淘宝买的,用上去没问题,你这个也要试下才知道的 ...

那我去订一个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台华硕的,回想起来好像是8587的,也是BGA的,淘宝买的,用上去没问题,你这个也要试下才知道的 ...

谢啦 兄弟

网友:
你看下RT809编程器官网,爱修网关于写IT8XXX EC的贴子,这个都说不准,有的自带程序,有的从BIOS芯片读取来配置脚位,还有淘宝上潮汕佬卖的芯片几乎都是拆板翻新的! 到时不行不能怪我啊...我只是给个建议..

网友:
修的少还没遇到bga封装的

网友C:
这个IO是否真的有程序?

网友:
这个板子 我修到 BIOS爱坏 CPU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IO是否真的有程序?

订了一个回来 试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的吧  华硕这后来的机器 好像换EC都用新的就可以 BIOS自动写入

网友:
有些是带程序的  看旁边有没有EC  BIOS

网友D:
这个机器看来  挺新的

网友E:
               看下EC下方有EC 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EC下方有EC 没得

就是没看到EC 所以觉得有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看来  挺新的

15年的美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 待机只有0.001

可以修改编辑的

网友:
现在连EC都是BGA封装了。

网友:
直接问卖芯片的就可以了

网友F:
看到这个形状的板就不想修,EC旁边没有BIOS芯片一般都自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个形状的板就不想修,EC旁边没有BIOS芯片一般都自带

换完了 CPU也挂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