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rev 2.00

楼主(2016-12-23):
f1a55-m lx rev 2.00 无复位,各大供电正常  桥没发出apu_pwrok   前面的sb_pwrgd没找到测试点.然后我在桥和IO旁边胡吹一通就亮机了,冷机后就又没复位了,大神们你们谁有修过这问题故障点大概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这个板子真心不好修,,我遇到的基本都是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不行,,真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真心不好修,,我遇到的基本都是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不行,,真心难搞!!

修出来了,

网友:
愤怒的亮鸡了,

网友A:
是修的什么,,换的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的什么,,换的IO吗??

是的 iO没有发出sb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的什么,,换的IO吗??

桥收不到SB——PWROK 自然不会发apu_pwrok  a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修的什么,,换的IO吗??

IO在受热后占时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倒是没有想通,,这板子缺少点位图,图纸也没有,

网友:
大神们谁有这版本点位的,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点位都找不到,没有图纸噢

网友:
换IO加焊桥

网友:
io旁边的822

网友:
嗯,,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我换了IO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