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 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6-12-23):
一, 待机不对
  电脑拿到插电,发现待机不对0.24   正常应该是0.12  拆机发现待机3.3V 只有1.7v   5v只有2.8V

待机芯片51125,    VIN  19V  ,  REF   2V, ENTRIP1/2    2V,   VREG3  3V,  VREG  5V, VBST  7V,

这些条件都正常   只发现EN0 只有2V   记得正常应该是3.3V    一路追查发现EN0 进入PQ1  经查PQ1 是检测保护用的       去除PQ1后待机正常

二,待机正常后  电流到0.5左右
  待机正常后 开机 电流到0.5之后就不动了  经查1.5V 没有出来。 查了PU501(51124) 条件都正常 就是不出1.5V  换了芯片后  1.5V出来了

三.电流到了 0.9 下到0.8后 不跑码
  经查所以供电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果断刷了BIOS 程序后    久违的LOGO 出现了

写的不好 让大家见笑了啊 第一发帖 请大师指导

网友:
写的挺好的 不错

网友:
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
写的挺好的 ,,,,

网友:
不错 加分加分了

网友:
那个1.5是内存供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第一贴 就这么多故障 ,也是醉了,修了俩处供电 外加刷BIOS

网友:
待机正常应该是0.012 把 ,待机就0.12

网友A:
为什么去掉PQ1待机就正常了呢,楼主请教一下。

网友:
又是进水过的机器

网友(2017-02-06):
多谢分享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好经验,楼主,那个35V  同时偏低的

网友:
待机0.12还正常。。

网友B:
EN0低导致待机电压低?待机电流却大?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啊,技术也很好,学习了

网友:
分析非常精彩,思路也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去掉PQ1待机就正常了呢,楼主请教一下。

因为PQ1异常.将EN0原本正常的3V电压吃了一些.只剩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0低导致待机电压低?待机电流却大?

确实会如此.我也碰过.待机异常时.电流0.5 修好待机后.电流降为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