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在开机时和恢复模式下恢复系统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12-23):
如题,开机时在itunes中点恢复和ITUNES usb图标模式下(即恢复模式)点恢复有什么不同,二者都会清空所有数据吗?

网友:
可以备份资料刷机的。

网友:
刷机的话肯定会清除数据,但如果是直接在手机上升级应该不会吧。不过可以先备份呀

网友:
一个可以备份一个直接清空数据了

网友:
没啥区别吧

网友:
返厂双清模式没有资料也更彻底,另一种带图形界面的就不会删资料了

网友:
先备份资料

网友:
手机上直接升级不会丟失数据的

网友(2017-02-03):
使用爱思助手可以备份里面的数据然后再刷机,可以保证数据不被破坏.

网友:
很多手机升级导致系统升级不过去 ,不建议在线升级 用电脑备份好升级是不出错的

网友:
是刷机模式吧

网友:
就像装系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