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 显示充电充不进电 BQ24760T

楼主(2016-12-23):
接到一太IBM X250  机器用单独用适配器或电池或者一起开机都没有问题,插上充电器显示充电中 但是没有充电电流。
测量
30 31 32 33 34 42  供电19.8V 正常
36 角  供电  19.8V正常
37   38   19.8V正常
4角 DET 2.58V正常
6  7 角  3.3V 正常
40角  REF 1V 正常
8角 1.19V正常
15角 REGN  6V  (没有好板子不知道正不正常)
14角 5.9V (不正常) 其中R213  D39  c192已经换过
CHARGER_SW  1.7V   不正常
11   12 检测角 无断线
9 角 -BOOST_MODE  3.3V  插上适配器3.3v 拔掉0v
EXTPWR#  插上适配器0V  拔掉适配器 电池模式3.3V 正常
LPMODV#  3角  插上适配器 3v 拔掉适配器0v
LPMODI#  39角  插上适配器2.8v 拔掉 0V
ISYS 5角 插上适配器 充电芯片这端被拉低0V  拔掉适配器 不会被拉低但是还是0V (感觉不正常)
请问下我应该查一下什么信号,新型的 有些名字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忘记写了, 充电IC  电池   充电器   都换过

网友:
不太懂,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A:
有充电电流吗?多充一会儿说不定有惊喜。感觉都很正常。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芯片工作正常的话,就测四十脚,楼主快加我2900608036

网友:
   有没有认到电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充电电流吗?多充一会儿说不定有惊喜。感觉都很正常。

没有充电电流    一直插着半个小时都没反应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肯定认到了呀   你有没有仔细看帖子。。。

网友:
显示充电中,应该芯片工作了。不好弄

网友:
期待正确的解释

网友:
已经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充电电流    一直插着半个小时都没反应

再看看周围,或者再换个芯片试试,现在芯片歪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周围,或者再换个芯片试试,现在芯片歪的多

芯片 我已经换了四个了

网友:
认到电池了吗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查下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充放电MOS管正不正常。

网友:
做维修真累。
其实对原理不太熟悉的话,很难修
可能设计师一看就知道哪里问题, 但他不会告诉你。

网友:
芯片一直在更新换代

网友:
不用修了 一样的情况遇到3台  EC 问题 不过是BGA的EC  还有程序     找不到料板

网友D:
碰到 X230  X240  X250   X1三代   都是这个问题  找不到合适的EC  淘宝买 剪板的料也基本不好用

网友E:
这种充电有显示充不进电,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了,仔细查下充电ic周围小电容电阻,也许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 X230  X240  X250   X1三代   都是这个问题  找不到合适的EC  淘宝买 剪板的料也基本不好用

难怪我我买了个剪板的EC 换上去都不开机 待机都没有。换回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充电有显示充不进电,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了,仔细查下充电ic周围小电容电阻,也许有发现

外围的小件也都测过 有些关键电容没法测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查下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充放电MOS管正不正常。

充电电感电压都不正常,适配器和电池的保护隔离都正常 我都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的分呢

网友:
还有, 不要以为换主板了事,市场上好多主板都有问题。
我都不敢换板了。

网友:
这个主板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