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通电一直反复显示logo

楼主(2016-12-23):
拿过来通电不插vga线提示无信号正常

插上vga显示就出问题了 就一直反复重启显示aoc的LOGO,

拆开一看一下没鼓包没断线,测12v 5v都出来了

直接刷驱动板的bios刷完后 通电发现能显示但是暗屏

最后通过改高压来判断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最终还是改个高压解决问题  装机测试ok
bios我试好的亮机备份的

主要没分了加点分吧

866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高压条会反复显示LOGO?

网友:
怎么没有机器型号,,型号是什么

网友B:
灯管也老化了 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会反复显示LOGO?

不是高压问题是bios问题  然后是高压问题

网友:
两个毛病,先软后硬不错

网友:
学习了,原来bios和高压都有问题

网友:
刷完程序暗屏估计是你的程序不对吧

网友:
还没有给显示器刷过BIOS   呵呵

网友:
还是不错  能有钱赚     要是同行的就没有   动力干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宏碁这样反复跳logo的,最后也是刷程序好的

网友:
收着备用,感谢分享

网友:
两个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也老化了 换了吧

灯管老化了  他是4灯管  我调出来两个好的  该高压就好了  换灯管浪费时间

网友:
高压和BIOS一起出现问题     值得去探讨

网友:
改高压不是长久的哦

网友:
上来我学习一下

网友(2017-01-25):
重启故障到底是程序资料引起的还是高压板损坏引起的啊

网友:
LCD快修不到了……。LED时代

网友:
bios问题修好了又有个新问题你运气真好啊

网友:
反复出LOGO可能是程序,不会是高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