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2-23):
同行送来的主板,说是开机不显示。
插上小诊断卡,发现不跑码,测电压都正常,测PCI-E上的时钟电压也有。
想了想测一下CPU电源芯的PG看看
打开点位图找到PG脚,一测无电压。
找到PG的产生点

在主板上测量,发现PG产生的三极管的b脚有电压。
旁边控制这个b脚的三极管的b脚也有电压,但是没把它拉底。
直接换了一个三极管

触发一路跑码显示。

网友:
有点位修的就是快

网友:
三极管不能正常拉低  另一个高电平导通  把pg拉低了

网友:
VRMPG信号不正常引起的全板无复位。

网友: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值得加分。收藏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