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qp19n20c能用fqpf20n60 代替吗

楼主(2016-12-23):
fqp19n20c能用fqpf20n60 代替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耐压和电流不低于原来的就行

网友A:
可以找到PDF 资料 查看相关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到PDF 资料 查看相关参数

热心人,支持一下....

网友C:
一般是可以的,,代换问题,最好能说明它使用的场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心人,支持一下....

遇到的 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可以的,,代换问题,最好能说明它使用的场合,,,,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到PDF 资料 查看相关参数

不用看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频率吗?

参数 包括频率吧
按一般都是 找代换的帖子的 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的 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谦虚了............

是真的 新手啊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网友:
找PDF比发帖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