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神 ipad mini1 和 ipad 3 的硬盘可以通用的吗?

楼主(2016-12-23):
请问大神 ipad mini1 和 ipad 3 的硬盘可以通用的吗?

网友A:
好像不可以。一个是32位的,一个是6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一个是32位的,一个是64位的。

如果真是位宽不一样,那还真不能代换。

网友:
学一下,平板修得太少了

网友:
32、64位是对系统,存储是不分的,只要硬盘脚位一样就通用

网友B:
印象中iPhone6S以下 iPad Pro以下的硬盘都可以通用,只是底层写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iPhone6S以下 iPad Pro以下的硬盘都可以通用,只是底层写的不一样

差不多吧,大硬盘可以装小硬盘,小硬盘装大硬盘位置不允许

网友:
可以通用的   不知道底层通不通用  反正都是32位的

网友:
前面为三十二位5后面六十四位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