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V8-0MT0701-LF1V036 A810强刷包

楼主(2016-12-23):
刷机包类型:强刷
   机芯:MT07
   型号:A810
   系统版本:V8-0MT0701-LF1V036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强刷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刷机方法:
    使用U盘,解压后将bin文件或者install文件放到U盘根目录下,使用FAT32格式的U盘(不可以使用硬盘,SD卡以及NTFS格式的U盘)
    1、将U盘插入到TV的USB端口(建议使用含有指示灯的U盘)
    2、按TV的面板开关键进行断电,并拔掉插头
    3、按TV的面板开关键不放,插上插头通电,观察指示灯的显示,带U盘指示灯快闪后或TV指示灯快闪后,松开开关键,进入到强制升级页面
    4、等待强制升级完成后,系统会自动重启(升级过程中不要做任何操作,保持电源的连通性)
    5、重启后,进入系统设置,查看升级的信息是否与版本的信息一致。

下载链接: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EyS2 密码: 73ij

网友A:
这是智能电视的刷机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智能电视的刷机包吗

对的,这种事智能电视的刷机包,对应机器型号刷就可以了

网友A:
哦哦,那以后修智能电视就好修了,应该和电脑一样系统会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那以后修智能电视就好修了,应该和电脑一样系统会经常坏

这个智能电视的系统也是经常损坏的,后续我还会上传别的型号的刷机包

网友A:
太好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加分支持下

不客气,有资料我就会分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