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移动4G信号

楼主(2016-12-23):
最近接到一台机子,故障为无服务,拨号界面*#06#不出串号,重植基带后有信号,就没有移动4G,联通有4G,通话什么的都正常,就是没移动4G。加焊了射频IC还是一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查一下GSX?不是V版的吧

网友:
不是有个开关吗

网友:
已经有基带了,能打电话,2G部分是好的了。 分析一下4G的电路,还有用户手机卡可是支持4G的?是否开通了4G?
比如我的电信卡,没开通4G。最多就到3G。

网友:
如果机器本来该有4g的话,就查一下B40/b41频段通路

网友:
查下B40/b41通道。

网友:
确定客户是移动4g卡吗?

网友A:
B40和B41是基带引脚吗?

网友:
换移动4G攻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0和B41是基带引脚吗?

不是,是服务频段通道。你可以百度一下,各个网络运营商的服务频段。

网友:
移动和联通4g不是一个功放,换个移动4g功放和高频天线开关试试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再疯狂灌水账户难保!

网友:
你先查查   支持移动4G不     再换一张4G的SIM卡      如果还不行就考虑4G功放或者天线开关了

网友:
好像IPHONE维修不是事这本书里讲过相应的波段,楼主可以搞一本看看。

网友:
手机维修表示不懂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已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