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无CPU供电

楼主(2016-12-23):
收到一台联想E431机器,无集显供电和CPU供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它供电都有。

网友:
BIOS先排查一下了

网友:
既然知道是cpu供电不出来,只能先检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无满足,满足以后是不输出或者是保护啦

网友:
按时序走走

网友:
cpu供电的基本条件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