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4b370h

楼主(2016-12-23):
s24b370h  显示器用1920x1080  点个10多分钟 就会黑屏亮屏的闪烁     分辨率调节到1024x768 就没有问题    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也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一是程序问题,二是屏上的码片

网友:
应该是MCU或程序问题

网友:
板也有可能,上次就遇到个,刷了没好

网友:
程序的问题要大一些,还是先写一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 有问题吧

网友:
看这种情况,驱动板问题。程序的问题比较大,先刷程序试一试。

网友:
换完程序也不好使  还是闪   最后卖二手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