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b320I 开机闪一下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23):
遇到一个奇葩机器,联想b320i 开机闪一下就没有了 刷了4个BIOS都不行 显卡也换了
显卡
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机器要换那个显卡边上的八角芯片

网友:
还有主板背面也有几个要换 应该是把他们全部对换一下

网友(2017-02-13):
这个我放了一个月然后 自己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葩

网友:
主板上边的那个4多少的八角芯片全部都有换了

网友:
有可能放一个月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

网友:
把主板上的AE开头的芯片换了

网友:
太奇葩了

网友:
这么简单都不会?

网友(2017-03-23):
成功没有 修好没有

网友:
这个修起特别好修

网友:
有解决了的吗

网友:
这个换那个8角芯片就好了

网友:
要不所以的都换了 我上次修了一个就是

网友(2017-05-08):
机器解决没有 我遇到了3台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2017-06-20):
这个机器的通病很多

网友:
我修了差不多10个了 每次不是显卡就是那个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到维修站 他们里面的人说换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我喊了不下5个显卡了 都不行 最后还是把那个

网友:
BIOS都刷了好几个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还是换了那个E开头的那个芯片

网友:
我不知道你在翔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网友:
各路电压一切正常,BIOS也刷了 显卡也换了3个 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