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P 炸7脚IC和D14,求电路图

楼主(2016-12-23):
因另外一个ATX电源坏了,就准备换上这个闲置在那里的长城BTX-500SP, 这个电源以前是OK的.换之前先接通市电试一下,结果刚插上市电就听到炸了.拆开一看,发现一个7脚IC和玻封二极管D14炸了

电路图, 7脚IC和玻封二极管D14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保险没有烧,正300V也是正常的,
看帖子说7脚IC就是p1014ap06, 但是不知道D14是什么型号,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作用.

网友:
没有这个图纸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没有烧,正300V也是正常的,
看帖子说7脚IC就是p1014ap06, 但是不知道D14是什么型号,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作 ...

最好 上个芯片 和外围图吧

网友:
是的 好像没有这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没有烧,正300V也是正常的,
看帖子说7脚IC就是p1014ap06, 但是不知道D14是什么型号,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作 ...

长城 用p1014ap06 p1014ap10多点 是7脚的
可以跑下 D14 连接线路看看

网友B:
可以参考此图看下 外围元件 是否相似

确定D14的线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此图看下 外围元件 是否相似

确定D14的线路连接

大概看了一下,D13和D14串联起来的,好像是驱动管Q5和Q6的钳位二极管
Q5的B极接的AZ7500的11脚,Q6的B极接的AZ7500的8脚

网友C:
驱动管附近用的玻璃二极管一般是1N414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管附近用的玻璃二极管一般是1N4148

谢谢啊
我这个的D14对应你图中的D13,比较符合
p1014ap06炸了,会把D14也炸掉,还有哪里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D:
楼主好歹也传张电源内部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保险没有烧,正300V也是正常的,
看帖子说7脚IC就是p1014ap06, 但是不知道D14是什么型号,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作 ...

二级管用4148的比较多

网友F:
D17.D18也用1W30V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管附近用的玻璃二极管一般是1N4148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
我这个的D14对应你图中的D13,比较符合
p1014ap06炸了,会把D14也炸掉,还有哪里应该检查一下

p1014ap06炸了,会把D14也炸掉
这个好像不对吧  芯片 在初级啊
你说的D14在后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歹也传张电源内部图.......

是的 支持下 没图不直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级管用4148的比较多

是的 4148 见的 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D17.D18也用1W30V稳压二极管的。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支持下 没图不直观啊

楼主好像没啥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没啥反应.................

可能 还在维修当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支持下 没图不直观啊

全景图以及局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没啥反应.................

奇怪,刚才图片传不上去,我才建立了相册

网友:
7脚的芯片 没开盖啊 应该可以看见型号的啊
可以确认下线路  损坏的 玻璃二极管是
图中位置  4148
一般表示D

后级部分 参考长城的 7500 339 图纸

网友:
分析下电路看看D14与p1014ap06有什么关系,在查下p1014ap06的电路图应该能分析出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玻璃二极管都炸裂了,我的一个1200W的电源2个贴片电阻也炸了,字都看不清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P1014和4148,以前修过,要检查周边的元件有没损坏,重点是辅助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电阻阻值是否正常,再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没异常就可以焊一个8脚的IC座上去,把新的芯片插上就串接40W灯泡通电测试。。。。

网友:
上内部电路板看看,估计你说的那东西是107,或4148,

网友A:
谢谢各位!
Q3已炸,看不到型号,听说是p1014ap06,我用TNY268PN替代了(这个功率更大一些),D14换了1N4148。
通电测试,5VSB已经出来,但是听到有轻微的高频叫声,不知道是否正常。
辅助变压器的绕组电阻,初级2.2欧姆 反馈0.4欧姆,次级也是0.4欧姆。我不知道正常的是多大,麻烦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Q3已炸,看不到型号,听说是p1014ap06,我用TNY268PN替代了(这个功率更大一些),D14换了1N41 ...

加10欧的假负载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Q3已炸,看不到型号,听说是p1014ap06,我用TNY268PN替代了(这个功率更大一些),D14换了1N41 ...

以前测量过几个辅助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大约是4欧左右(全部能修复正常使用),3欧以下就没试过能修复,如果你这个辅助变压器的个头比较大,或者说漆包线可能会粗点电阻阻值小一些??

网友:
你拍个照片我看看,我手上正好有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