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MS-7519 VER2.1点亮超慢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6-12-23):
前几天客户送来的一块板子,板号是MS-7519 VER2.1     P43-C51。送来的时候说是点不亮,当时没看,今天拿起来看看,板子没内存,找了根插上。上诊断卡跑到06  0A不动了,大概看了一下,供电什么的大概都正常,先刷一个。结果还是一样,没什么头绪,就拿个万用表在那里戳,没发现问题。大概过了三四分钟的样子,诊断卡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跑过了,断电后插上显卡,再次触发,再次卡到060A。这次仔细盯着看,大概过了40秒左右,诊断卡动了一下。,跑到0C 0A,又过了三四分钟,就跑过了,看显示器,点亮了。想着会不会是外设有问题导致的。拆网卡,声卡,COM口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先加焊南桥,不好,再来北桥。还是一个样。本来都不想修了。后来想着闲着也是闲着,找了个图纸。慢慢看呗,无意中量到后置的USB两组没5V 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里了。前置的USB口供电是正常的,后置的只有一个是好的,先把后面的钳位二极管给拆了还是没好,醉了,这板子怎么不按套路来。看看图纸。USB后面还有一个芯片, 测了一下,问题果然在这里 ,把前置USB的给拆过来装上,上电,一路跑马,此板修复,最后附上亮机图 希望能给大家做个参考。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
发帖不容易,求加分啊

网友:
好像上传了两次,有一个的配图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删帖,吧务看到帮忙删一下,

网友:
BIOS和图纸论坛上都有,就不传了

网友:
这个是V星通病,另外一个重复帖子我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
搞维修就是靠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A:
不用芯片  把12脚和78脚连起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芯片  把12脚和78脚连起来应该可以吧

直接连起来也可以,我就是把一个连起来,也能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