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rev 2.03

楼主(2016-12-23):
华硕h61m-e rev 2.03   挡62    打了内存地址线没断线,,一脸蒙逼,,大神有绝招招吗,,木木木木木木s

网友A:
如果是华硕LPC接口出来的62代码,那就是芯片组初始化错误,先清空CMOS信息,不行重新刷个BIOS。另外注意外设芯片,拆掉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华硕LPC接口出来的62代码,那就是芯片组初始化错误,先清空CMOS信息,不行重新刷个BIOS。另外注意外 ...

lpc 出来的62代码,,  62好像是内存寻址,BIOS有刷过,,外设倒是没有去注意,有一点我忘了说有,有时能显有时挡6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c 出来的62代码,,  62好像是内存寻址,BIOS有刷过,,外设倒是没有去注意,有一点我忘了说有,有时能 ...

UEFI的BIOS代码,01-60都是内存相关,61-91都是各类芯片初始化,92-99是PCI-E设备,也就是显卡相关事情。当然有些走PCI-E总线的无线网卡不行也当这个代码,还有就是PCI-E转PCI芯片损坏,也当这段代码。这里面唯一是0D,这个0D代码代表USB或者PCI相关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华硕LPC接口出来的62代码,那就是芯片组初始化错误,先清空CMOS信息,不行重新刷个BIOS。另外注意外 ...

还有就是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以前修过几个板,大都是SM到桥联接的问题,这回这招不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EFI的BIOS代码,01-60都是内存相关,61-91都是各类芯片初始化,92-99是PCI-E设备,也就是显卡相关事情。 ...

62好像再过两个码就亮机,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2好像再过两个码就亮机,是这样吗

离亮机代码还有很多。多测测外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亮机代码还有很多。多测测外设芯片。

网卡声卡都干掉了,,IO也换了,,醉了,,H61的基本上不考虑桥问题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BIOS看看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板它有时还能显示,,不知道大神你还有没有其它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你的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E:
我修到一片  是IO 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到一片  是IO 坏了。换了就好了

咯  我没有换过郁闷

网友(2017-02-03):
同样的问题  不过我没有LPC检测卡!

网友F:
今天碰到一样的问题,头疼,但是加个独显就可以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碰到一样的问题,头疼,但是加个独显就可以亮了,

我也又碰到一个了,,可以肯定和核显供电没有关系,,因为我所核显供电查了几回了

网友G(2017-03-13):
如果电压正常接下来就该刷BIOS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压正常接下来就该刷BIOS了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刷了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