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M95液晶显示器的360转弯维修思路。回到起点。。。

楼主(2016-12-23):
前段时间接同行一台长城M95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指示灯闪。拆鸡(机)吧!测5V供电高低的跳,长城的通病大家都懂的,先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三个,OK不跳了。心想差不多秒了就行了,心情美美的。装鸡吧!上电放哪里试会机,上电头也没有回上个厕所先。回来以为能看到正常的话面,但是事情就是没有这么美好。故障依旧,这时的心情草泥马开始奔跑了。拆鸡,拆板,测电压,电源板的5V正常,再往后查,开启没来,驱动板有问题罗,大概测了下3.3V出来了,1.8V出来了,屏供电在跳。跳。。。。这个不正常。测得控制屏供电的控制电压也在跳。难道是驱动有问题,先停一下买个板回来,10块钱,呵呵呵,好便宜的拆机板一模一样。等了几天板回来了,换板这下应该要搞定了吧。换上去一个鸟样,什么情况???这样也不行???拔了驱动板,屏供电能正常出来。这时该怎么办?难道逻辑板负载过重?好吧出大招了,通用板上点屏,亮机了,亮机了,没错正常亮机了。这时还真不知道怎么下去了,先不管给客户答复,这问题让人很是不爽。怀疑逻辑板有问题也只有20%的机率了吧,但也不能放过,上可调电源5V,把驱动板的屏供电断了,上电显示正常了,电流在待机时200多,工作时500左右,心想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先查下逻辑板的滤波电容,黑的换了,断开升压部分,再把驱动板的屏供电恢复,上电故障依旧。这样也不行。难不成真要上示波器抓波了???我可不轻易露出这个好活的。拉泡屎冷静下,回想下从开始到现在这样一圈下来好像都查了,都正常。是不是从头再来一下。擦擦,,,回到维修台,喝口水,电源板我就不动了,来个通用电源板上5V给驱动板,测电压屏供电出来了,也不跳了,开启也来了。嘿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这就有点太奇怪了。看了下电源5V的反馈把431换了,各小元件查一下正常,难道高压有问题?一直没有查这个,上电测电压12V正常,把12V的滤波电容全换。就是错杀一千也不可以放过一个。再上电,涛声依旧啊。又一次懵逼了。又没有思路了,再想想哪没有到位,,,,,,,,,,,,看着桌上换下来的电容一大堆,这时菊花一紧灵感上来了,难道电容没有换好?找几个10V1500UF的电容把5V的滤波电容再换下。上电,心里大骂一声MD。是这玩意,干了一圈回来还是死在滤波电容手里。这个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以后换电容一定要换原值的。这时其时我也不知道当时换下来的是多大的了,换下来早就扔了。

网友:
好多字,不想看,头疼

网友:
电压跳首先想到的是电容啊 ,你电容买了多久了

网友A:
有耐心啊 ,电子元件 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这要是我搞烦了 直接换板 现在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耐心啊 ,电子元件 最好原值代换

平常都是直接看一下就直接换,电容没有买多久。主要是换电容从来不看容值。

网友:
敬业!
打这些字得多长时间,修好又要得多长时间啊。

网友:
典型的带负载能力差,楼主还没找到。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电容一般情况以大容量高电压代换是可以的。

网友:
1500啊,,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