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黑胶桥的问题

楼主(2016-12-23):
在折腾thinkpad t61集显宽屏的时候,黑胶的桥,然后,取下的时候,有一边的脚没有推,导致取下来的时候,拖锡部分连一块了。
我还看不懂t61集显的点位,应该要研究下。请教下各位师傅,这个连载一块的现在是都接地。hai有搞头没???

还有,机器的故障现象是,风扇修改常转后,继续换喇叭。原喇叭声音不大,有破音。换了喇叭后,妹妹的,是声卡功率小的原因导致的,光换喇叭,不能全部姐解决。第二天开机发现,提示风扇报错了。拆开后检测风扇5v供电的保险电阻烧坏了。然后,开机logo插硬盘会死机(一个光标在闪,不引导。键盘灯不受控)不插硬盘ok。机器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想着刷刷bios,放电。。。。还有就是最后的换桥了

大师们,指点下。多谢。

网友:
换主板啊。才几十块钱

网友:
这个电脑有必要这么搞吗

网友:
黑胶的最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牛B 基本功好呀

网友:
对于黑胶成功率非常低。

网友:
图片很模糊,依我看不严重,用点绿漆涂好,没问题

网友:
不客气 互相学习

网友A:
这机器还有修的必要吗,我这么还有几台好的,送人都没有人要

网友B:
补上绿油就可以了  IBM当年的点位图 是所有点位图里面最好用 最简单的 自己摸索几分钟就OK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还有修的必要吗,我这么还有几台好的,送人都没有人要

我记得我把我这个笨重的电脑,花50-60快递费(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从老家邮寄来广州的时候,老板懵比的说:有这必要么?他言下意思是,你快递费就够你买个这个电脑了。。。。。我听到后更蒙圈。可,陪伴的时间长了。。。习惯了。呵呵,交个朋友。我不会说,你那有货,你用不上送我。我觉得,你们都很有意思。我去做桥试试了。希望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上绿油就可以了  IBM当年的点位图 是所有点位图里面最好用 最简单的 自己摸索几分钟就OK了额

我这里没有掉点,补上绿油的意义在哪呢。真心请教下,我就想弄好他。。。把握大些

网友:
黑胶小KES只要不掉点

网友:
  命中率90%,坼的时候把温度调高点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不换板

网友D:
现在这机子都不修了,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没有掉点,补上绿油的意义在哪呢。真心请教下,我就想弄好他。。。把握大些

补上绿油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露出铜皮的走线 在珠子溶掉的过程中它会顺着漏铜位置走动 与旁边的珠子相连!!简单点就是防止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机子都不修了,直接换板子

自己的,时间长了。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