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A-UD3

楼主(2016-12-23):
技嘉板,一开始就跑码F2,过了一会跳00,然后又是F2了,测供电时钟复位都差不多,没太仔细去测,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没见过这个代码的,有谁知道F2会是跑不过什么呢?压桥也没用。

网友A: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上了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上了内存跑什么码?

上不上都是跑F2

是不是根本都还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不上都是跑F2

是不是根本都还没有跑码

如果一上来就是F2,就当不跑码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