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笔记本电池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6-12-23):
求救笔记本电池充放电问题
请问此电路是由电池内部gas gauge电路控制充放电还是EC控制

网友:
有的主板有专门的充放电芯片,不过也都受EC控制的

网友:
ec控制充放电

网友:
一般由EC检测到适配器的存在以及电池电量低信号后发出充电使能信号给充电芯片.

网友:
EC只是检测电池的电量状态。

网友:
搜一下8  9  脚是连ec还是直连电池接口的,如果是连ec那就是ec检测电池电量来控制充电芯片充电,如果直连电池接口,则是充电芯片检测电池电量来控制充电。

网友:
基本都有充放电芯片的,有EC控制

网友:
充电芯片控制

网友:
EC是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