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请问下这账号负分得签到多久才能正常呢?

楼主(2016-12-23):
请问下这账号负分得签到多久才能正常呢?

网友:
平均每天签到算两分的话,只签到二十天左右肯定就是正常分了!

网友:
@@@@@@我晕~~~~这负数也太严重了……

网友:
您好,每天坚持签到,很快就会转正的哦,您也可以写稿子置换下载分哦!

网友A:
知道了原来是这样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