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80

楼主(2016-12-23):
机子拿来就是上电0.18 明显是不过CPU,测试CPU有1.7V电压这个应该为假电压 新的主板比较薄 实在难修。看见论坛也有人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修好过的没。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 板载的没得试。打阻值是0.9左右 应该正常吧。

网友:
上电0.17CPU电压没出,你最后测试下主板别的地方有没有电压,

网友:
信号测了吗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个型号的,在找工 厂版的BIOS,你也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这个型号的,在找工 厂版的BIOS,你也可以刷一下试试

BIOS刷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