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取原件小小白求助

楼主(2016-12-23):
我用风枪吹场管400度吹了5分钟都没有吹下来,是不是我用的焊宝太差了
还是什么原因啊,我吹时钟IC都要5分钟才勉强吹下来,
跪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我用的风枪是 安泰信858D

网友:
有时不要看温度,根据自己的感觉 ,有的风枪三四百度吹东西跟玩似的,有的温度弄到最高也吹不动。 我用852D一般都是430左右  碰到大点芯片450!

网友:
温度开低了,一般吹场管这种厚一点的,我开400度,吹小芯片要380度

网友A:
风速,风口,这些都会影响到取芯片的时间。

网友:
你的什么场管呀,我也觉得,你不能单看表上显示呀,你得觉感一下温度

网友:
是无铅主板华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速,风口,这些都会影响到取芯片的时间。

一般风速大还是小好,风口离焊点多少厘米为好啊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提高点风速,用大一点的风嘴试试。

网友:
用气泵的 风枪。 分分钟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风速大还是小好,风口离焊点多少厘米为好啊
谢谢大神指点

看你吹什么元件,如果周围小贴片比较多,风速大肯定会吹走。风口离芯片保持在1cm以上,不然会吹坏芯片。

网友:
我前面 买的也一样, 返厂换个就好了

网友:
吹不下芯片多加点焊锡膏

网友:
不同的风枪温度也不是很准的

网友:
我的基地的 330就下来了

网友:
我用的风枪是安泰信858D+,温度360,风速2.5或3,风嘴用配套的最大那个。

网友:
注意温度不要高了 吹糊了

网友:
我用的快克990AD,很好用的

网友:
先用烙铁加锡,,风枪最好不要吹太久,,垃圾一点的pcb可能会鼓起来的。

网友:
我吹小芯片也是350就能下来

网友:
我吹ps2插口才开400多度!!一般都是360左右,是不是风枪发热芯老化了!

网友:
拆芯片一直350度,,,,焊锡膏一直用bga用的bga膏。。。没有拆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