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5400.6本盘点击慢修坏道后就不认盘了

楼主(2016-12-23):
求助希捷5400.6本盘点击慢修坏道后就不认盘了,通电敲盘11下停转。求助一下怎么修呀,还能修好不

网友:
拆盘维修呀

网友:
想修好估计难了吧
非专业,

网友:
拆盘维修是开盖吗?

网友A:
是不是固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固件坏了。。。、、

应该是固件坏了,就是点了下慢修坏道,别的没动呀。,修之前就是有少量坏道,哪知道修完直接敲盘了

网友:
敲盘大多是磁头挂了,固件损坏的概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