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黑胶显卡不用怕,一招100%解决。

楼主(2016-12-23):
联想E425的机器有个通病,因该很多人都遇到过,开机电流跳到1.6然后掉下0.9A不显示,内外都不显示。这个是属于显卡芯片损坏导致的。但是这款机器显卡打了黑胶,还是灌胶,很多童鞋都拆坏主板。对于这款机器拆显卡掉点 不用怕,直接不装显卡芯片一样亮机。这个因该不属于什么机密,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秘密,所以还是发个帖把。呵呵……

直接把显卡芯片拆了,不用装。

用纸张压在原来显卡位置,免得扇热器余PCB焊点接触

拆掉显卡后,不用拆显卡供电,不用刷BIOS,直接亮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370-1-1.html 原帖

骑龙虾去潇洒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aini3365338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天意wx -10 抄袭
DBJBW -5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云吞煲仔饭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bibjje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xikq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广州迅芯科技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最后装W7吗?还是装的XP系统?

网友:
早看到这个就好了,上次浪费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装W7吗?还是装的XP系统?

win7,看你自己想装什么

网友:
这个还可以这样子做啊

网友:
原帖子http://www.91xiu.com/a-125-1.html
抄袭成精华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370-1-1.html
咋你还想再抄袭成精?

网友:
请解释一下,你每编帖子都有抄袭嫌疑,否则见一编扣一遍.

网友:
直接复制过来的呵呵,连字都不稍微更改下

网友:
那 这是双显卡的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终于知道了 多谢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