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主板用什么助焊膏和助焊剂

楼主(2016-12-23):
焊接无铅主板用什么助焊剂好

网友A:
基地淘宝店的,三年了,只用了三分之一。

网友:
普通焊接就用松香就行,BGA就要用焊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淘宝店的,三年了,只用了三分之一。

这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新加坡的PSI。

网友:
买一瓶便宜的bga助焊膏就可以啦,比如迅维卖的这一款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l&id=1859819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