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465显卡EN无电压求助并附上电路图

楼主(2016-12-23):
一块465显卡无核心和显存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为RT8802a测得始能控制引脚无开启电压,于是把相关电路跑完并绘制了相关电路图供大家分享,借此也向高手求教问题会出在哪部分,应该怎样检测?

网友A:
有图应该好查啊,看看EN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应该好查啊,看看EN从哪里来的

三极管还懂点,场管只能判断好坏不会分析电路!

网友:
把q73取了看看d极有没有电

网友B:
把Q73取掉,另外EN应该有上拉电阻来提供上拉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Q73取掉,另外EN应该有上拉电阻来提供上拉开启。

EN电路的所有元件都在上面了,Q73也取下过,取下Q73  EN脚就悬空了更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电路的所有元件都在上面了,Q73也取下过,取下Q73  EN脚就悬空了更没电压了!

那也不对啊,要真如你这个图,那这个EN难道是个内部自带开启的?不然总会有个上拉吧。

网友D:
你那万能表跑 你画的很定漏画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万能表跑 你画的很定漏画了什么

漏到没漏就是场管所标的三个极不知有没有画错,只是网上查了下贴片场管三支脚定义就照着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到没漏就是场管所标的三个极不知有没有画错,只是网上查了下贴片场管三支脚定义就照着画出来了!

楼主再查查看,开启信号一般都是三极管加电阻上拉EN电压的方式,没有就飞个电压试试

网友:
楼主拆了Q73试试看

网友:
拆下8802发现EN脚有3V电压,新换了块全新的8802并加焊了核心,五相供电有四相正常,更换不正常一路的RT9619芯片依然不行,维修再次陷入困境,现在有点怀疑核心了!手上没核心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