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S300线刷KB9012程序,附带EC程序

楼主(2016-12-23):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S400 板号:LA-8952P,I3板载CPU,机器上家修过,动了很多地方1.05V总线芯片被拆,各大供电点隔离点被断开,待机3V短路,EC发烫,准备换EC

架构图看出来此机器EC自带程序,论坛好多说发布的EC程序其实是南桥的BIOS,此机器EC程序是128K的,其他两个U44,U46,一个是ME,一个主BIOS
在其他主板上拆了一个KB9012,准备线刷,因为没有买RT809F的扩展座子,所以只能飞线,之前用此方法刷过E430,G480等机器,原理一样,只是焊接线的位置有区别

我做了一张图片,看着图片接线吧

最后在附上程序吧,确定可以用哟

网友:
发错板块了 有木有版主帮我移动下 谢谢

网友A:
二修都还如此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都还如此简单?

只能说上家不专业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为什么我的老是提示线不要长10cm的错误呢

网友:
卧槽楼主 这个刷EC吊

网友:
楼主威武 学了一招

网友:
必须给个大大的赞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   这个刷EC吊

网友(2017-11-05):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修机修机

网友B(2019-12-20):
扩展座子没多少钱啊 我还买了个PEB-1的扩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展座子没多少钱啊 我还买了个PEB-1的扩展座

15?自己焊了个时间差不多,就用拆机件改的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教程非常好,我做了个可以不用焊在板子上的线,等会发个帖子

网友(2020-01-21):
座子什么的都全。只是很少用上。这是什么天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