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A41-02176A 不过保护隔离,有一秒待机电流

楼主(2016-12-23):
习惯先测全板对地值,正常。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VCC:19V,   REGN:6V,   ACDET:2.8V,  ACOK:0.4V

ACOK不正常。

示波器测ACOK,此时可分为两种情况:
①插上电源ACOK一直为低,其他条件正常更换芯片。
②ACOK电压有跳变,则ACOK后面电路不正常,不跳变则ACOK前面电路不正常。
此时有一秒待机,说明已过保护隔离,先测检测电流部分,发现电阻一个为0欧,一个为999欧。
因为没图纸,参照其他图纸为0欧或没装电阻。
换后修复。
师傅指导着修的,求大佬们加分.

网友:
REGN是什么意思啊楼主?

网友A:
是换了充电芯片好了对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孤单的我、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了充电芯片好了对吗?

把999欧换成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