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30tg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23):
如题,本人小小白,手里有一台3830tg的板子,开机2分钟左右就掉电了,再开就开不了了,cpu不工作没有cpu供电。排除散热的问题了,bios也刷过了,两个都刷了,不知那位大神遇到过类是的问题,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开机照时序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照时序修吧

能正常开机,进pe,时间长一点5分钟左右掉电,短的话2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开机,进pe,时间长一点5分钟左右掉电,短的话2分钟左右

掉点后不是不能开机吗,这时在按照时序修就可以了

网友:
此板以修复,是桥的问题,换的新桥,之前的旧的加焊过,没用,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小小白路过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