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452C 开机0x000000A5蓝屏求助

楼主(2016-12-23):
如图片中的一到进度条就蓝屏A5 ,BIOS升级到了210版本,XP系统能进,win7  win10  都不行,bios都刷了好多个了,有谁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7-1-1 09:40):
留个记号,0x000000A5蓝屏,升级BIOS不行,有可能是显卡问题,换了快显卡就好了,但是还是闪屏,显卡,桥,屏蔽了板载内存,换屏,换屏线,还是闪,就CPU 没换了,板载的没法换了

补充内容 (2017-1-1 09:41):
闪屏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7965-1-1.html

网友A:
我就默默的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默默的看着

     华硕的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貌似BIOS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BIOS设置不对

哪里 ?  硬盘模式吗  两种都设置了的  进win8PE 也蓝屏    进2003pe 都能进

网友:
先把CMOS设置回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显卡问题把

网友:
什么机器型号最好说下

网友:
刚没看到蓝屏一般都是显卡缺电压或者cpu坏的

网友B: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关闭独立显卡再试试,xp可行可能是因为它只能用集成显卡....

网友:
0x000000A5 错误名称        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故障分析        0x000000A5错误表示ACPI高级电源选项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高级电源选项引起的。 如果遇到0x000000A5错误,建议到主板制造厂商的官方网站或驱动之家搜索有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如果有的话,请尝试升级主板BIOS到最新版本;如果没有更新版本的主板BIOS,请暂时禁用ACPI高级电源选项。  0x000000A5:ACPI_BIOS_ERROR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   如对你有帮助~还请及时采纳~

网友C:
BIOS刷官网最新的,不行就重植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有可能  我把显卡重新直了一遍    和装了个XP系统  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官网最新的,不行就重植显卡试试

把显卡  都取了 ,还是蓝屏

网友:
硬盘,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吧,你在BGA上做一遍显卡

网友:
华硕主板比较奇葩